芯片复位问题

楼主(2006-01-12):
芯片复位问题
最近使用msp430f123单片机作产品,发现在上电复位时,有时程序没有运行,就是输出信号不对。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使用的是最简单的阻容复位(电阻100k,电容0.1uF)。断电后测试复位引脚上有0.25V的电压。成功复位次数很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必须使用复位芯片么?有没有更好的复位电路?谢谢大家了!
芯片
程序
上电

网友A:
可以参考TEST440的板子,他上面用的就是一般的阻容复位电路,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反正用的就是

网友B:
其实复位芯片好用又不贵,也不用老是担心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C:
F123没有BOR
44X 有 BOR
F123最好还是加个复位芯片

网友D: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准备加一个复位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