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中如何在中断中自己加push SR语句;谢谢

楼主(2006-02-06):
请问C语言中如何在中断中自己加push SR语句;谢谢
请问C语言中如何在中断中自己加push SR语句;谢谢!!!!
C语言
如何

网友A:
AQ430 的方法
/$
push sr
$/

网友B:
我用的是IAR.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C:
再问一句!
再次问一句,C语言中断中是自动保护SR的吗?为什么我在其编译后的汇编语言中看不到相应的保护语句?

网友D:
IAR 的不晓得
中断中是自动保护SR ?
Answer:MCU 自己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