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ATG

楼主(2006-01-19):
【求助】JATG
请问各位大侠,小弟的程序是用JATG下载进去的,还能不能用JATG读出来呢?还是必须用编程器才能读?如果JATG能读的话,怎么操作?谢谢!
编程
程序

网友A:
Jtag不可以读的。TI的PRGS或GANG430才在未加密前可以读

网友B:
不能读的话,JTAG写的时候怎么做的校验?

网友C:
JTAG是可以读的,不过需要高版本的编译器支持,前提是没有加密过的。:)

网友D:
只要没加密,配合上微机程序(如:MspFet),都可以从JTAG口读出程序,保存为TXT文件,包括并口调试器和USB接口调试器。
利用IAR的EW430软件,选择FET Debugger并忽略下载,可以在反汇编窗口看到已经在FLASH内的程序。
如果大家找不到MspFet软件,我可以放到公司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