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425中sd16通道问题???

楼主(2006-01-22):
mspf425中sd16通道问题???
sd 16有三个外接的通道
channel0,channel1,channel2,
的寄存器SD16INCTL0,SD16INCTL1,SD16INCTL2是不是任何一个寄存器都可以选择这三个通道。还是每个寄存器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通道。如果是任何一个寄存器都可以选择这三个通道,那么他又是如何实现的?425的pdf中没有图可以看。(但是这张图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问题
寄存器
通道
如何

网友A:
请问没个SD16INCTLX都有SD16INCH_0,SD16INCH_1,SD16INCH_2到底有什么含义和用途???帮帮我吧。。。急。。。。!

网友B:
F425和FE425中有三个SD16模块,每个SD16模块可以有8个输入通道可选择,但是目前引出到芯片引脚的只有通道0,通道6是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7是内部短接用与内部放大器失调电压测量。

网友C:
那么SD16INCH_1,SD16INCH_2,SD16INCH_3,SD16INCH_4,SD16INCH_5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吗 ?谢谢

网友D:
留着以后会用到

网友E: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