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晶振

楼主(2006-01-22):
高速晶振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不用XT2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晶振的引脚接地?输出端还是输入端接地?直接接地还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地??请大侠指点一二.....
晶振
电容

网友A:
没人可解答??斑竹呢??

网友B:
看不明白,不使用XT2则软件设置不要打开XT2口就好了。

网友C:
就是说硬件上XT2的引脚怎么处理的问题

网友D:
let it be 就可以了吧,像yp说的,内部 软件设置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