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Error[e16]: Segment CODE (size: 0x88e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cc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CODE=F800-FFD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81e-ffd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800-f81d CSTART
f81e-ffdf CODE
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错误,应该怎么改。

网友:
首先你用的是汇编还是C语言?

网友:
要不就是变量太多了,RAM不够。你具体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
用c语,31个全局变量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在选单片机型好那里,误选错了单片,ram过小,谢谢yinpeng多次帮助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
我 也 遇到这样的问题开始也 以为是芯片选型选错了 谁知道,改过来之后,还是出现那样的错误。郁闷。  哪位XDJM给支支招吧。我那是 由于是把一个字库定义成数组导致的,这个怎么解决好呢 ?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想问一下:ROM RAM FLASH有啥区别?
为何我用F149的片子,还说我程序太大
我用的是IAR2.21b
c和汇编一起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