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批量对430编程的问题

楼主:
当我在完成了样机研发后,批量生产时,我应该如何对目标板进行批量程序灌装?
我看了一下网站中关于编程器的产品介绍,还是不明白有些问题:
1、程序批量灌装是通过JATG口还是BSL口或是使用适配器先将CPU写入程序后再交付焊接?
2、批产的PCB是否还应该保留JATG口或是增加BSL口?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焊接回来再烧写,需要留JTAG口

网友:
1。先贴片,后烧写:这是需要在板子上预留Jtag口;
2。先烧写,后贴片:板子可以不保留Jtag口。

BSL口是在熔丝熔断加密后,对程序进行再次改写升级使用。根据自己需求而定。

网友:
建议:
1、先烧写,后贴片,板子上保留Jtag口
2、烧写用编程器进行,可写序列号
3、备好BSL,做Bug修改或升级用。当然还要有风枪。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很抱歉!lierda不单独出售点阵LCD模块。 你可以上网搜索LCD厂家,3V、5V均有很多厂家提供。

网友:
在网上看了好多厂家,但是他们提供的工作电流都太大了,即使不要背光都高于0.5MA的,

网友:
我用过SZ1815 IC的COG,功耗在典型值在0.5mA以内。EL背光在10多个mA,
LED背光就大的多了。

网友:
请问4MUX驱动方式下,LCDpanel的各个8字的各个段是和驱动芯片的缓存区中的各个位是一一对应的,是通过串行对各个段进行点亮的吗?
能够具体说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