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d16中断源的判断问题

楼主(2006-02-20):
【原创】:sd16中断源的判断问题
我使用的42X0系列的单片机,使用两个A/D通道,通道2和通道5,请问在中断程序中怎么来判断是那个通道产生的中断啊?我只是在sd16cctl0寄存器中看到有sd16ifg位,但不知道怎么用来判断中断源?请大侠们指教。急!!!
原创
寄存器
程序
通道

网友A:
只要在软件上做些工作就可以了,先采某个通道,采集完了,再采集另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灌水】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我想直接做在中断中,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做在中断中的话,直接读INCH值来判断

网友C:
【灌水】
这样也好啊,谢谢。我一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