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x0系列的AD问题

楼主:
我接入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10多mV,直接接入ad通道,打开内部缓冲器,内部放大倍数为最大,内部基准电压,采集输出只能达到12位左右,但是我外部放大后将内部放大器的增益调到1,AD转换可以达到16位,为什么?内部放大器怎么没太大用处。

网友:
12位+5位(32倍增益),应该是17位。

网友:
高增益下就是不准,我们公司很严格的测试过,所以小信号的话,还是放大或者外部AD吧。42X16位AD精度增益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不是这样的吧,我不知道贵公司是怎么做测试的。如果你说的不准是因为字数跳动太多话,这个比较好解释。
增益对输入信号进行了增益,同时外部干扰也进行了增益。如果增益1时由外部干扰而产生1个AD字的跳动的话,那么增益32的时候跳动的AD字就一定时大于1个的,1×32>1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高增益下小信号我也做过严格的测试,结果是良好的。并不像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打开内部缓冲器时,要注意AD的电压输入范围。在××SS 至××CC −1.2V之间,要将电压抬升。

网友:
re,开启内部缓冲(非参考源的缓冲)后对AD采样影响比较大,需要抬升输入信号的电压。
不开缓冲时候的输入信号范围是:(××ss-0.1v)~××cc
而开启缓冲后输入信号的范围是:××ss~(××cc-1.2v)

网友:
我说的12位是指只有12位正确,不跳字;我感觉内部放大器和外部放大器都是放大,为是么相差那么大,甚至我将外部放大器调的比内部增益搞出5被,结果AD还是比较稳定,但是用内部的就是不行,LIERDA解答以下

网友:
内部增益32,小信号时,精度很差。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我测的结果是增益32的时候误差最大为0.002mv左右,个人觉得这个精度也不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