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430在二线制产品中的设计思路?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430的低功耗很适合设计二线制产品,各位都做过什么?

刚完成智能变送器的设计,各种信号输入,4~20mA变送输出。液晶显示。掉电保存。

网友:
正在做一款4~20mA环路上用的LED表头(取代机械表头)
4位数码管显示,压降<3.5伏(主要是没有使用升压电路)
启动电流小于2.8mA
同样掉电保持

比较郁闷的有三点:
⒈QFP64的焊接太困难了....而且样品板子比较难做(一家以前的PCB厂家做了5块,只有一块勉强可以接受)

这几天调试的时候,常常会找不到硬件,用手按一下就能够找到硬件(典型的虚焊)...要是有SOP20那么宽间距的封装就什么问题都OK了.....

⒉复位不可靠,我采用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的快速放电复位电路,可几乎每次断电后立即通电就

会出现不复位的情况(即使加了看门口).....正在被这个问题严重

⒊当电流从0mA缓慢的上升时,启动不了....

网友:
焊接可以找专门的师傅操作,不难。

网友:
引用:

正在做一款4~20mA环路上用的LED表头(取代机械表头)
4位数码管显示,压降<3.5伏(主要是没有使用升压电路)
启动电流小于2.8mA
同样掉电保持

比较郁闷的有三点:
⒈QFP64的焊接太困难了....而且样品板子比较难做(一家以前的PCB厂家做了5块,只有一块勉强可以接受)

这几天调试的时候,常常会找不到硬件,用手按一下就能够找到硬件(典型的虚焊)...要是有SOP20那么宽间距的封装就什么问题都OK了.....

⒉复位不可靠,我采用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的快速放电复位电路,可几乎每次断电后立即通电就

会出现不复位的情况(即使加了看门口).....正在被这个问题严重

⒊当电流从0mA缓慢的上升时,启动不了....
0、四位LED都只消耗2.8mA?用了DC/DC没?
1、焊接嘛,多练习一下就行了,只要pcb做得还可以就行
2、复位的问题在两线制产品中特别明显,这个是不用说的,自己思考一下原因吧。
3、4-20mA的产品你干吗要给它从0mA开始加电?

网友:
现在做二线制流量转换器,掉电保持效果不好,利用MODBUS协议的RS-485通讯程序一直调不通,我的掉电保持是在+3.3V电源输出端接个二极管再加上一个47uF电容来检测,485通讯利用sp3481驱动模块,关键是MODBUS整的我一头雾水。楼上高手能不能给点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现在做二线制流量转换器,掉电保持效果不好,利用MODBUS协议的RS-485通讯程序一直调不通,我的掉电保持是在+3.3V电源输出端接个二极管再加上一个47uF电容来检测,485通讯利用sp3481驱动模块,关键是MODBUS整的我一头雾水。楼上高手能不能给点指导意见。谢谢
我先一头雾水了,请教:何谓“掉电保持”?何谓“二线制”?

网友:
引用:

0、四位LED都只消耗2.8mA?用了DC/DC没?
1、焊接嘛,多练习一下就行了,只要pcb做得还可以就行
2、复位的问题在两线制产品中特别明显,这个是不用说的,自己思考一下原因吧。
3、4-20mA的产品你干吗要给它从0mA开始加电?
0、四位数码管加两个报警灯的电流消耗<2.8mA(原理很简单)...没有DC/DC,只有一个稳压的

1、焊接,眼泪哗哗的....就是产品也打算以后交给一个其他单位焊接,2分钱/点,QFP64=1.28元

2、现在对复位电路改进了一点,只要“两线”之间电压<0.2V就能够顺利启动

3、打算加一个R3111XXXC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说法欠妥,二线制就是把一个频率量转换为电流,在电源线上输出4-20mA电流,掉电保持我的意思就是掉电后保持累积流量

网友:
引用:

0、四位数码管加两个报警灯的电流消耗<2.8mA(原理很简单)...没有DC/DC,只有一个稳压的

1、焊接,眼泪哗哗的....就是产品也打算以后交给一个其他单位焊接,2分钱/点,QFP64=1.28元

2、现在对复位电路改进了一点,只要“两线”之间电压<0.2V就能够顺利启动

3、打算加一个R3111XXXC
0、4位数码管假设是扫描显示的话假设同一时间平均有3个发光二极管被点亮,那么每个二极管消耗的电流不到1mA,还不算单片机等其它电路消耗的电流,这个指标值得全世界LED制作商都得向你们学习啊!

2、两线之间电压<0.2V,而且还得用稳压芯片降压,那么单片机系统工作的电压就绝对不会超过0.2V,以TI公司现在的技术,只怕还得过10年才能造出这么牛x的芯片来!你们就是厉害!

3、不认识这类芯片,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0、4位数码管假设是扫描显示的话假设同一时间平均有3个发光二极管被点亮,那么每个二极管消耗的电流不到1mA,还不算单片机等其它电路消耗的电流,这个指标值得全世界LED制作商都得向你们学习啊!

2、两线之间电压<0.2V,而且还得用稳压芯片降压,那么单片机系统工作的电压就绝对不会超过0.2V,以TI公司现在的技术,只怕还得过10年才能造出这么牛x的芯片来!你们就是厉害!

3、不认识这类芯片,就不说什么了

0、这个原理很简单,就好象窗户上的一层纸一样,捅破了就很简单。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想了很久,但是通过实践证明这个方式是完全可以的...你随便在网上找一下"LED数字表头"的指标,启动电流<3mA,压降<4.5V的是最起码的指标了....

2、我是说,当关电之后,电压>0.2伏的话再次启动就很困难.但是加了一块R3111即使关电后立即上电,成功率大大增加.

网友:
楼主用电流芯片没有?

引用:

430的低功耗很适合设计二线制产品,各位都做过什么?

刚完成智能变送器的设计,各种信号输入,4~20mA变送输出。液晶显示。掉电保存。
比如AD421,AD693之类的?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克洛洛

引用:

430的低功耗很适合设计二线制产品,各位都做过什么?

刚完成智能变送器的设计,各种信号输入,4~20mA变送输出。液晶显示。掉电保存。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做同样的产品:电流、电压、电阻信号进去,液晶显示

带隔离,估计不带HART协议(国内用的支持HART协议的少,相对来说)

顺带问一句,你选的是什么芯片(如果不涉及到公司机密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一个小的板子,把各个管脚转换成了直插的 嘿嘿 挺方便的

网友:
你发一个你产品的具体需求,如果觉得QFP的不好焊接,可以找下TI的SSOP双排封装的芯片。
给你分享下我焊接QFP芯片的心得:
1. 使用刀型洛铁,不要用尖的洛铁
2. 焊接前先给焊盘上一遍焊锡
3. 芯片摆上去后,对齐先固定一个角,然后用助焊剂滴在管脚上,用焊锡和洛铁配合用拖焊的手法焊接,极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