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我的笔记本没有LPT口怎么调试430呢?

楼主(2006-02-25):
【求助】请教我的笔记本没有LPT口怎么调试430呢?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笔记本没有LPT口怎么调试430呢?用USB转并口线可以吗?
笔记本

网友A:
试过了,没成功!郁闷!可以去买usb的仿真器!

网友B:
用USB转LPT方针不了啊?这个就好麻烦啊。

网友C:
USB转接线不能用的
用USB的仿真器吧~~

网友D:
还是使用USB的仿真器吧,就是有USB转LPT的线也不好用。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