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经是第6块了,我该怎么办?

楼主:
这两天在拿430的F449与FG439的开发板做通讯实验。可是突然两块都烧不进程序了。

具体情况是Downloading aplication提示框消失后就弹出个红色错误提示框,说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1100 session aborted
然后确定三个提示框后就回到原来的编辑环境了。

然后怎么试都是这样的结果,包括换电脑、换JTAG、换线、JTAG的复位。
后来把两块芯片都换了就好了。

好景不长,不到一个上午,F449的开发板又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就是换芯片、出问题、换芯片、出问题...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已经是第6块F449了,有的甚至只正常使用了一次,再这么下去,我想我会疯掉的。

开始怀疑是静电,但是后来换了防静电橡胶板,另外供电用外接稳压源、JTAG自带电源都试了,问题依然发生,真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有钱人啊,6片449至少500大洋啊

网友:
在下载的时候经常会报错。
最好断开外电源

网友:
把电源和fet全部拔掉等个1分钟,再试试,我也碰到过,不行就时间长点。重要是接口部分一定要可靠,很多都是FET接口的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仁兄的说法:“把电源和fet全部拔掉等个1分钟,再试试,我也碰到过,不行就时间长点。重要是接口部分一定要可靠,很多都是FET接口的原因”

不要急于换片子!片子应该都没有坏!可以用BSL烧写确认片子的好坏!
screen.width-300) {this.width=screen.width-300;this.alt='点击查看全图';}" onmouseover="if(this.alt) this.style.cursor='hand';" onclick="if(this.alt) window.open('http://photo.online.tj.cn/newUpload_0505/38232/4301499655761556219326292.gif');" border="0">

网友:
应该还是电脑的问题。你检查一下由JTAG口输出的电源电压(2脚),是否大于2.7V,若低于2.7V就不行了。
还有接插件的电缆是否可靠,尤其是压接这边。

网友:
最好能跟踪看看TCK脚。

网友:
昨天回家把板子往自己的电脑上一插,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实在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的并口线、IAR软件全部带到公司来,结果问题没有再出现,呵呵。
其实已经没有精力去研究问题究竟是在哪里了,只希望问题解决了就好,上天保佑!

谢谢各位对我的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同样的问题,郁闷坏了,下载的时候还量了电压,一直都是3V呀
不知道什么原因,应该跟静电之类的关系不大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然后就是不停的断电、等待、下载程序,如果不行,再试。就两个字:郁闷。

网友:
【讨论】这么多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是不是这个片子有设计上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的板子下载好了,运行都不错,过段时间(2天左右)去更新程序,又下载不了了。我的办法是先把板子上电源和地都短接一下,放放电,过一会,然后再写就好了。但是也有怎下载不了的情况发生。干脆不管它,过几天再去下载,又好了。诡异吧?!

网友:
其实与外围电路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尤其是板路上电容比较多、电容比较大时会出现,也就是短路VCC、GND或是放置一段时间就又正常下载的现象

网友:
不会是片子设计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我想是否是2个片子电平不匹配,导致了449被x

网友:
解决这类问题时,有个出发点,就是先假定“大牌的产品完全没有问题”或“MCU绝对是好的”。

网友:
把电源断开一分钟,从新下载试试

网友:
灌水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关掉IAR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好了。还好我这样的情况不是经常发生。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FET插座与430芯片接触不好所致(用的时间长了,插座上管脚接触处就会有脏东西,所以芯片放上后就接触不良),我把插座上管脚接触处搽了一下,就正常了,各位不妨试试看。

网友:
应该属于IAR软件版本的问题
我用220的下载没出现问题 用310A的有时候就下载不了 也是报错 failed write to memory 0x1000

网友:
引用: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FET插座与430芯片接触不好所致(用的时间长了,插座上管脚接触处就会有脏东西,所以芯片放上后就接触不良),我把插座上管脚接触处搽了一下,就正常了,各位不妨试试看。
换新的排线!

网友A(2006-02-25):
我是新手,说的不对不要BS
C-SPY的菜单"FET option"里有一个"Release JTAG on GO"选项,打上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