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抗干扰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f133 , msp430f1222两种芯片分别作控制继电器开灯的实验
如果用带跳泡的管灯,灯的起跳过程中133单片机产生复位,我用了内部和外部看门狗
分别开起都会由此现象
怎么才能让单片机抗干扰
地和电之间结了104得去耦电容了,还是有干扰怎么办
帮帮忙啊

网友:
最好使用光电耦合器或继电器隔离

网友:
引用:

我用msp430f133 , msp430f1222两种芯片分别作控制继电器开灯的实验
如果用带跳泡的管灯,灯的起跳过程中133单片机产生复位,我用了内部和外部看门狗
分别开起都会由此现象
怎么才能让单片机抗干扰
地和电之间结了104得去耦电容了,还是有干扰怎么办
帮帮忙啊
在继电器上找原因!!!

网友:
继电器干扰太大

网友:
从两方面入手,芯片和干扰源:
1、电源端口104和电解尽量靠近芯片
2、TEST脚接地
3、/RST端电容靠近芯片
4、继电器反向接二极管
5、继电器开关闭合点之间跨接安规电容
6、负载地线不要控制芯片地线交叉

网友:
电源通过光藕隔离,继电器触点电源和系统电源不要直接共地

网友:
IO口输出接光藕如 LTP181 应该能解决问题。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