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122 AD模块功耗偏大

楼主:
准确的问题点已经找到,只要将P2.4设置成输入(P2.0输入,两个端口都对地接10K电阻,其余都设成输出),启动AD P2.0采集,经测试,不论有没有REF输出,P2.4瞬间出现80MV左右的尖脉冲,此时电流都很大。
没有REF输出时,只要将P2.4直接对地短路(接10K电阻对地无效!),电流就正常(1uA),怀疑是P2.4输入级有问题!
不知道买来的芯片是否有问题? 还是F1122本身有缺陷? 有哪位有测试板的能否帮我验证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件设计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以及软件设计上的问题,
软件上试试如下步骤:
1、初始化寄存器
2、开启参考源,开启AD中断,开始采集,并进入低功耗模式3,等待采样中断
3、采样中断到来,读取采样数据,关闭参考源,关闭AD中断
4、定时器时间到,退出低功耗,回到第二步进行下一次的采样工作或者是其它工作。

网友:
1、ENC为0时候才能修改AD状态,设置ENC为0,AC10IE=0,ADC10SC=0,REFON=0,REFOUT =0,ADC10ON=0。
试试 ADC10CTL0 &= ~(ENC+ADC10IE+REFON+REFOUT+ADC10SC+ADC10ON)
2、查查面是不是有其它外接电路消耗电流

网友:
采集完后关闭一切跟AD采集有关的寄存器位:包括 AD采样中断,AD参考源,ADC内核等。

网友:
完成后执行以下指令,现象一样,有没有其他原因? 例如端口的其他寄存器没有配置对?
BIC.W #ENC,&ADC10CTL0
CLR.W &ADC10CTL0
CLR.W &ADC10CTL1

网友:
设置完后 读一下CTL0,看看是不是有关位真的为0了,跟AD有关位都真的为0。

网友:
在msp430x1xx user's guide 18-6页,18.2.4里讲到,When the core and the oscillator are disa××ed ,they consume no current。

网友:
执行结束,ADC10CTL0和CTL1的确都是0,电流正常,发觉开启采样BIS.W #ENC+ADC10SC,&ADC10CTL0后 , 电流很大(瞬间可达10MA以上),所以我感觉不是AD模块的电流所造成,而是端口的其他寄存器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司马长风的回答
已经查出是芯片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