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笔记本的并口无法下载430程序

楼主:
请教:IBM笔记本的并口无法下载430程序?
我用的笔记本的型号是IBM:T23,带并口
但是无法下载程序,在台式机上就可以下载430程序,请教,如何解决?
急求!!!

网友:
检查连线
设置并口为EPP和ECP模式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已经讲并口设置为EPP模式,但是还无法下载程序。
我用笔记本的并口调试ARM都没有问题,下载CPLD程序也没有问题,是不是430下载器的缺陷?
请教高手!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笔记本并口的问题,只能是430下载器的设计缺陷,不可能让笔记本适应430,而是要430适应笔记本,这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不可能是笔记本并口的问题,只能是430下载器的设计缺陷,不可能让笔记本适应430,而是要430适应笔记本,这是设计上的问题
IBM的RE系列是可以的,要么更换USB仿真器吧。

网友:
还要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端口(com和lpt)的属性中的端口设置:选择旧式既插既用检测

网友:
引用:

还要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端口(com和lpt)的属性中的端口设置:选择旧式既插既用检测
我已经选择了“选择旧式既插既用检测”,但是还是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请问:EPP和ECP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估计笔记本对电源管理比较严格,可能是并口的驱动能力弱所致。打开那个FET仿真器,可以看到有一个三个直针的跳线,其中一个连接Vcc,另外两个是GND。如果非要用笔记本仿真,可以试试外部给仿真器供电,小于直流6V。并口窃电电路有二极管保护,损伤并口的可能性不大。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没试过,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