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晶震

楼主:
我用的是无源8M晶震,在之前的测试中用过,直接接在XT2两引脚,可以起震,板子有写错误重新修改重新做板后,不起震了。
已经试了两块板,我用的是149。

请问是什么原因,之前(5块)的也没加辅助起震电路也是好用的啊。
和板子的布局有关系吗?

网友:
我发现我的引脚接线有点绕,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
“引脚接线有点绕”也会有关系,电压最好保证在3.6V

网友:
“引脚有点儿绕”太有关系了,一般要求晶振离XOUT和XIN尽量近且走直线

网友:
引用:

“引脚接线有点绕”也会有关系,电压最好保证在3.6V
同意lsdfae11的说法,供电电压底的话,对晶体振荡器起震会有影响,频率也会有影响。
建议购买正规厂家的产品。购买时关注一下 负载电容、激励电平等参数。或直接说明供电电压问其是否可用。

网友:
引用:

我发现我的引脚接线有点绕,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相当有关系!
晶体外壳接地,四周敷铜接地,底面敷铜接地

网友:
恩,下次我会注意的,谢谢大家!是不是要想用8M晶震用有源的更好啊。

网友:
看你的应用了。顺便提醒一句,有源晶振的假货更多,打开看看内部结构即知-不要听信买货的吹嘘!
要用用大厂的。厂家可自己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