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在芯片内会丢失???????

楼主:
芯片 430F147
程序经 JTAG 写入后,运行正常.  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工作. 重新写入程序后又可正常工作.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呀??????谢谢各位!!!!!!

网友:
1.MCU 的reset没有做好
使得 mucu 在1.8V~3.6V的工作电压之外运作
当然其运作的行为无法保证,进而毁掉程序
2.超频
3.MCU受到静电干扰,你的程序里又有放置
Flash写的程序,MCU刚好跳到Flash的程序执行
4.电压有问题

前面三项在其它MCU有遇过

网友:
本人也正为此丢程序问题烦恼,以前我加了光隔隔离,很正常,后来觉得隔离成本太高,就去掉了光隔,问题就来了,程序经常丢失,做了很多硬件处理,都没有用,不知51得片子是否要好点,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芯片 430F147
程序经 JTAG 写入后,运行正常.  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工作. 重新写入程序后又可正常工作.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呀??????谢谢各位!!!!!!
是否是有对Information或Flash 操作而引起的?

网友:
本人做过试验,取消了所有得FLASH操作,照丢!现在正在做加入隔离处理,本人真是没有办法了,

公司要求我下一次改板换调430改用51,但我担心如果换51不加隔离也出现丢程序,请问5V得51

是否对抗干扰强一点,多谢指点!

网友:
产品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网友:
可能是程序对误操作对Flash 进行改写或其他软件bug造成。

网友:
我用的MSP430F1612单片机也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