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单片机如何用定时器输出固定连续时钟?

楼主:
各位老师:

最近我在研究MSP430单片机,用MSP430F2121做一个东西。
考虑到外设需要一个10HZ的时钟信号。想用定时器A来完成这一功能。
以为用TimerA0的连续计数模式可以搞定。
XI,XOUT外接一个6MHZ的晶体,计数器的时钟源为ACLK,ACLK由6Mhz 分频后,再由定时器的分频器进行2分频所得。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WDT

BCSCTL1 |= XTS; //选择LFXT1为LF模式.
BCSCTL3 |= LFXT1S_2; //选择LFXT1 3-16Mhz的范围.

P1DIR |= 0x01; //p1.1设为输入

do
IFG1 &= ~OFIFG; //振荡器失效标志存在.
for (n=0xFF;n>0;n--); //50us时间.
}
while ((IFG1 & OFIFG));; //如果振荡器失效标志存在
BCSCTL3 &=XCAP_3; //内部电容选为零.
BCSCTL2 |= SELM0+SELM1; //MCLK选择为LFXT1,
BCSCTL1 |= DIVA0+DIVA1; //ACLK选择LFXT1,分频系数为4.

//启动定时器A.
TACTL=TASSEL0+TACLR ; //时间源ACLK,清除TAR.
TACTL |=TAIE;
TACTL|=ID0+MC1;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Delay_25ms()
{
P1OUT^=0x01;

}

P1.0口接有一指LED,监测是否有波形输出。可惜程序运行没有任何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指正,有哪里出错,应该如何设置TimerA?

是不是TimerA 计数器TAR计满到 0xFFFF后,产生中断后就停止了。TAR不会自动清零??实在弄不懂。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你的6M的ACLK直接换成10M的ACLK,直接从ACLK的功能口输出,这样输出的绝对是10M的频率.用定时器软件实现难度大,就是实现了也不准确,也影响单片机的其他功能(用软件来实现10M 的频率输出有点恐怖).

能给外设接个独立晶振,就接一个,毕竟提高可靠性.

你的程序好象没有开中断(定时器中断允许和总中断).

网友:
他要的是10HZ的信号,ACLK直接是输不了迪么低的频率的。所以必须得借外围模块来完成,该怎么设置定时器呢?

网友:
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如果说只需要一个端口输出方波,可以用,定时/记数器溢出中断,每触发一次中断,口线翻转一次,不就可以了吗?这样做现实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
增计数模式下的翻转无需中断

可以实现8M以内的任意频率的
若频率不高,最好采用32kcrystal 然后
校正可能更准

网友:
没用过该款器件,但是timerA应该有类似PWM功能的,可以在不用软件干涉的情况下完成你所需要的方波。就是让timerA工作在比较模式下,然后设置控制/比较寄存器,就行了。这是我用的例程。
void initTimerA(unsigned int period)
{
P1DIR |= BIT6;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BIT6; //
CCR0 = period; // PWM Period/2
CCTL1 = OUTMOD_2; // CCR1 toggle/set
CCR1 = (period+1)/2;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TASSEL1+ +ID_0+MC_1; // MCLK, up-down mode
}

还有TI有关于timerA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比较器还有别的用途呀,用来做测量之用。但是,该款IC只有一个比较模块呀。总中断允许我也开过了,定时器中断也开了呀(TACTL |=TAIE;)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如何用timera的增计数方式实现较高频率的方波输出?

引用:

可以实现8M以内的任意频率的
若频率不高,最好采用32kcrystal 然后
校正可能更准

网友:
不用回答了,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定时器计数器重新开始计数。使它重复不断的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