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掉电时存的数不能丢失,如何做呀,

楼主(2006-03-09):
在掉电时存的数不能丢失,如何做呀,
请教给位高手:我需要在MSP430里的某个字节存数,在掉电时存的数不能丢失,如何做呀,谢谢!我用的是MSP430F412.
如何

网友A:
不要放在RAM里不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有数据FLASH吗,IAR编译器带操作程序,或到TI下。

网友C:
能给个具体的例子吗?我是这样写的:
int *const INFO_SEG = (int *) 0x1000;
benchmark_high=*(INFO_SEG);
benchmark_high里的数是要掉电保护的.

网友D:
各位专家给个例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