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原理图中符号的意思?多谢!

楼主(2006-03-15):
问个电路原理图中符号的意思?多谢!
问个电路原理图中符号的意思?多谢!
电阻元件注释是“R1 5K6“是什么意思?虽然幼稚点,还请指教!
电阻

网友A:
“5K6”就是5.6K

网友B:
那“R1 22R 1W”是不是22Ω,1W的电阻?

网友C:
是的,其实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证实阻值,功率一般根据经验看体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