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msp430做绘图显示,帮帮忙

楼主(2006-03-13):
【求助】怎样用msp430做绘图显示,帮帮忙
我想用128*64液晶显示做,不晓得该如何入手????
请各位前辈给点提示,谢谢
如何

网友:
先搞清楚128*64液晶显示器的使用和128*64点阵的物理坐标与显示存储器的关系,然后编程将所需要绘制的图形坐标与显示器点阵坐标一一对应填写显示存储器即可。

网友A:
看看一两种简单点的GUI内核的源码,象ZLG/GUI,ucGUI之类的,你会很有收获。

网友B:
靠!该头换面了!

网友C:
LS是虾米一丝??

网友:
【求助】有没有关于绘图显示的部分程序阿,我想借鉴一下
谢谢提示
我再去找点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