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模拟信号前后隔离?

楼主:
想用片上AD测量现场过来的标准信号(0-5V,4-20mA)
在没有隔离模块的情况下想保证430不被现场的超流超压信号烧毁
该如何做?
大家应用片上AD的场合都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最好还是把标准信号转换到AD的输入允许范围内比较好,
一来可以保证AD转换精度
二来可以保护芯片

网友:
单片机(模拟)数据采集通常有3种方案进行现场信号隔离或保护:
1、选用线性光偶。隔离效果好,但会引入一定的隔离误差。
2、选用限压元件(如瞬变二极管、氧化锌电阻等),无隔离效果,但能有效限制输入电压防损(超电流现象是由超压引起的)。
3、上述两种方案同时使用。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
to:cdzjh
如果用瞬变二极管,该如何接呢?
我用钳位2级管把电压钳在5V行不?

网友:
瞬变二极管直接并联在A/D输入的取样电阻上,注意瞬变二极管有双极性和单极性之分。钳位2级管(齐纳管)在击穿前的漏电流,对电流型输入会引入较大采样误差。

网友:
最好的办法:
外接AD+光耦
不过430的AD就浪费了

网友:
to:cdzjh
麻烦了再问一句
如果是DA该如何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