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sp430f149的评估板怎么做的阿?向大侠请教

楼主:
做这个评估板除了max3221,aat3221-3.3  还需要什么器件?

网友:
根据你想要的功能找器件

网友:
1、设计题目:MSP430评估板设计
2、主要设计参数要求:
纯表贴电路板,5V供电支持超低功耗模式。
4路A/D转换接口,2路I/O中断接口,2路有线串行传输,2路发光二极管显示
分别支持TTL电平及232电平的2路有线串行传输,速率最大115.200KBPS,
3、使用的主要器件材料(指定项目比选):
MSP430F149、MAX3221、AAT3221-3.3
4、EDA软件:PADS2005

就是这个要求阿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引用:

1、设计题目:MSP430评估板设计
2、主要设计参数要求:
纯表贴电路板,5V供电支持超低功耗模式。
4路A/D转换接口,2路I/O中断接口,2路有线串行传输,2路发光二极管显示
分别支持TTL电平及232电平的2路有线串行传输,速率最大115.200KBPS,
3、使用的主要器件材料(指定项目比选):
MSP430F149、MAX3221、AAT3221-3.3
4、EDA软件:PADS2005

就是这个要求阿
就这个设计题目的要求而言,你所选的主要器件也就是这些就够了。非主要的就几个SMD的电阻、电容、晶振(可以不要)和LED。

不过作为4路A/D转换接口的输入部分,如果考虑需要4~20mA电流输入的话,输入电阻应该选用精度为1%或0.5%的精密电阻,这种电阻应该没有SMD的。

另外,对于TTL电平的串口,建议增加一个驱动门电路(电源采用5V)以适应TTL电平的需要。430的I/O能力只能为CMOS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