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高手请进――我的IO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IO口置高以后,用示波器一测量,才1.4V~1.5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IO是接在一个10K电阻上,再经过一个10K电阻的分压,给一个SC1815做开关信号控制,SC1815又控制着一个小继电器,上电后,继电器老是来回熄合,“啪啪”来回开关,真是郁闷!我把10K电阻取下,把IO直接悬空,然后置高,一测,还是1.4V~1.5V,不知道是怎么了?
请教大虾给个具体知道!不盛感谢!

网友:
IO口方向控制是怎么设的(PxDIR)?
大家帮忙嘛,用不着呼唤国际高手吧?

网友:
P6SEL&=~BIT6;
P6OUT|=BIT1;
P6OUT|=BIT6;

网友:
草,写错了!
P6SEL&=~BIT6;
P6DIR|=BIT6;
P6OUT|=BIT6;

网友:
调试界面下 修改IO的寄存器里的数据  看是否置高了 测试出来还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我的IO口置高以后,用示波器一测量,才1.4V~1.5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IO是接在一个10K电阻上,再经过一个10K电阻的分压,给一个SC1815做开关信号控制,SC1815又控制着一个小继电器,上电后,继电器老是来回熄合,“啪啪”来回开关,真是郁闷!我把10K电阻取下,把IO直接悬空,然后置高,一测,还是1.4V~1.5V,不知道是怎么了?
请教大虾给个具体知道!不盛感谢!
两个10K电阻分压后从中点引出接I/O端口,对于3V电源来说是只有1.5V左右。对地的10K去掉后,由于P6.6连接在三极管SC1815的基极上(若没有串联一个电阻或一个小阻值电阻)的话,SC1815的b、e结电压的钳位有可能还是0.6~1.0V左右。

可能主要原因还是上拉的10k电阻太大,不能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使SC1815进入深度饱和所致(SC1815的截止频率放大倍数太小)。

若SC1815的hfe≈100、上拉电阻10K、电源电压3V的话,就只能驱动约20mA的负载。你的继电器动作电流有多大?

网友:
哥们,我把IO悬空,然后置高,一测,还是1.4V~1.5V,这是怎么回事?
在程序里,一直是把这个IO置高,没有拉低,请大虾给个指导!

网友:
引用:

哥们,我把IO悬空,然后置高,一测,还是1.4V~1.5V,这是怎么回事?
在程序里,一直是把这个IO置高,没有拉低,请大虾给个指导!
呵呵,如果电源电压正常(3V而不是小于2V),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没有设置错/精度足够的话,那就是CPU的输出模块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