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不了C-SPY的原因

楼主:
我用的是IAR EW1.26A的正版软件,从昨天开始我点DUBUG进入不了C-SPY ,为什么啊?
他说我编译都正确啊,在PROJECT/OPTION中的设置也应当没有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Simulator和Flash Emulation Tool都进入不了
是设置问题呢?还是因为我装了什么东西屏蔽的原因啊?
但是我这两天电脑没有装东西啊,请高手指教 很急啊

网友:
好希望有人指点一番阿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编译成功却不能进入c-spy
最后是把iar有关的东西全部删了,再重装就好了。不如你也试试?

网友:
老兄 我试过 在重装啊
我基本上能保证设置没有错 在另外一台电脑的的设置和我现在的一样的
我点DUBUG 他闪了一下 好象要进入C-SPY 但是却马上又消失了
我想从开始/程序/。。。中点C-SPY打不开那个界面哦

网友:
刚刚又重装了一便IAR EW430 1.26A 版本,
但是还是一样 没有用 我甚至将它装到了C盘(以前是D盘)还是一样的效果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不过有个问题很特别,我重装WE430 EW1.26A 后 点电脑右下脚的IAR Launcher,发现进入的是上一次的项目中,是不是我没有删除干净呢?可是我刚才已将D盘的的和开始的文件都删除掉了哦

虽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但还是要感谢 CDY0803的建议

网友:
电脑系统的问题吧?猜测的

网友:
我要瘫痪了  平时好好的  难道逼着我重装系统吗?

网友:
我的电脑系统3个月至少重装一次,因为俺的杀毒软件免费期限是3个月:)

网友:
我不喜欢装系统 有点嫌麻烦。

网友:
yuhuashan1

引用:

我不喜欢装系统 有点嫌麻烦。
第一次麻烦点,将所有驱动程序安装好,一些不会过期的小软件都装好,然后ghost一下,下次再装就只要5分钟了,当然还是ghost,然后再装一些应用软件以及一些会过期的软件,比如IAR的30天试用版本。很多软件找不到破解版本,那就只好用限时版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重装系统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在处理某个中断程序时,先关闭其它不相关的中断,中断处理完后再开关闭掉的中断
这一点强烈反对!
关闭了中断,那么通讯怎么办?
要是你的客户看到通讯没反应,他还敢买你的东西么?

网友:
引用:

你的意思是这个ID发的帖子不如以前有水平了还是。。。?
呵呵,老兄,只是错别字增长率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