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和cp2101这样连接可以吗?

楼主:
关于MSP430F149和CP2101的通信,这样连接行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screen.width-300) {this.width=screen.width-300;this.alt='点击查看全图';}" onmouseover="if(this.alt) this.style.cursor='hand';" onclick="if(this.alt) window.open('http://photo1.imat.cn/photos/1142475215640u_j6061s8j_b.jpg');" border="0">

网友:
555555555。没有人帮忙看一下吗?
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吱一声啊。
别就真“吱”一下啊,:)

网友:
呵呵,跟我犯的是一个错误,应该是:UTXD0->RXD(CP2101);URXD0->TXD(CP2101)。到底是不是你还是再确定一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是从搜到的资料上看见UTXD->TXD,URXD->RXD.呵呵,可能有问题!
你也曾经做过430和cp2101的通信吗?

网友:
哈,我试了,确实是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正常接收了。

网友:
请问cp2101你在哪焊的?那种封装好象自己没法焊吧.

网友:
请问高手,430f149可以跟cp2102直接相连就可以实现USB-232的转换吗?不需要再连接什么MAX3232的芯片吗?我是新手,请一定要帮我解答,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连接图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CP2102是USB转串口的专用芯片,它的输出是TTL电平,可以直接与MSP430相连。当用USB线将CP2102和计算机连接时,计算机会弹出安装驱动的提示,正常安装后就可以使用了,PC端的使用方法跟普通的USB转串口线是一样的。
USB的驱动可以在网上搜“CP2102驱动”,很容易搜到。官方下载地址现在是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 ... idgeVCPDrivers.aspx
(包括xp、WinCE、Linux等多种系统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