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 430的PWM最大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06-03-15):
【求助】谁知道 430的PWM最大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是不是就是PWM的参考电压啊?

网友A:
超不过Vcc。

网友B:
对,超不过VCC,一般是3.3V

网友C:
你指的是输出端口电压还是PWM应用电路输出电压?如果是PWM应用电路输出电压,应根据应用电路的不同即放大倍数的不同和运放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运放如为非满幅型的,输出电压为运放的电源电压-1V。

网友D:
引用:
你指的是输出端口电压还是PWM应用电路输出电压?如果是PWM应用电路输出电压,应根据应用电路的不同即放大倍数的不同和运放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运放如为非满幅型的,输出电压为运放的电源电压-1V。
就是以PWM为控制,来输出电压的~~~

网友E:
这样实现的电压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就是基波分量的比例的变化。
影响输出电压幅度的因素有PWM(存储波形数据的傅立叶变换)的构成及外加滤波网络的性能。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不会超过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