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IAR 3.40版本中看build代码大小?

楼主:
请教一下:

刚刚下载一个3.40的30天试用版,但是看不了build之后的代码大小报告

XXXX BYTE RAM,XXXX byte FLASH.....

另外,我是在安装IAR之前与之后设置了两个系统还原点(XP系统)

如果30天之后,我运行系统还原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
在MESSAGE窗口查看啊

网友:
IAR 430 3.40A版很好用的,可能是你安装有误吧,看看是不是你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对IAR有应响.

网友:
Rebuilding configuration: 测试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4 file(s) deleted.
Updating build tree...
main.c
Linking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这个是我点Rebuild All之后,在message里面出来的。。。。

我的电脑没有任何杀毒软件,只有XP自带的防火墙....(都是穷害的)

网友:
有新出的IAR 3.40A版的破解,好用的要命.嘿... ...

网友:
我看到的现象和楼主一样,呵呵

网友:
在输出窗口点右键设置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确实如楼上的“在输出窗口点右键设置”设置,谢谢了

网友:
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代码大小在编译的时候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