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得到语句执行的准确时间?

楼主:
在IAR下怎么得到语句执行的准确时间?我 用SPI口与DAC通讯。

网友:
最好是该段程序的开头置位一个IO口在程序结束复位该IO口,用示波器看.

网友:
用软件仿真
查看 cyclecounter 内数值,将里面的数值乘以单指令时间就是你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
"cyclecounter"在什么地方?怎么看?

网友:
干脆用示波器好了,绝对准确

网友:
在调试环境下,view--->register--->cpu register

网友:
单指令时间是不是就是系统时钟的一个周期?

网友:
用示波器怎么看某一条指令执行的时间?

网友:
不一样

当你观察CYCLECOUNTER的时候,它的值是不一致的:

同一条语句,在不同次下载调试时,它的CYCLECOUNTER值是不一样的,主要和计算机当时执行时内存使用有关.

所以,看CYCLECOUNTER只是当时的执行时间

网友:
大虾们,到底怎么才可以得到精确的语句执行时间呢?

网友:
我用了没问题的,你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可靠,那你就去查看每条指令的运行周期,然后将程序用到的指令一句一句加起来,乘以指令周期,就可以得出程序的运行时间了。
两者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用户指导,比如MSP430x1xx Family User's Guide 的3.4.4节。
没有的话,我可以提供U文的pdf文档,但是不能在这里上传,因为文件容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