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各位大虾,源代码如何加密?

楼主(2006-03-31):
请问斑竹、各位大虾,源代码如何加密?
请问斑竹、各位大虾,源代码如何加密?
客户要改动通讯协议需要源代码,老板不想给他。
请问如何处理?
编译成*.H的头文件行吗?还需要*.C的文件吗?
斑竹
大虾
如何

网友A:
程序下载进去后烧断熔丝,然后用BSL更新程序就可以了
虽然BSL可以把里面的代码读出来,但是这种代码(其实是一堆数据)再次烧写进去可以,但是要理解那就相当困难,基本上是 mission impossi××e!

网友B:
程序下载进去后烧断熔丝,然后用BSL更新程序就可以了
虽然BSL可以把里面的代码读出来,但是这种代码(其实是一堆数据)再次烧写进去可以,但是要理解那就相当困难,基本上是 mission impossi××e!
我要把源文件都给人家的!他们要改一部分程序。

网友C:
引用:
请问斑竹、各位大虾,源代码如何加密?
客户要改动通讯协议需要源代码,老板不想给他。
请问如何处理?
编译成*.H的头文件行吗?还需要*.C的文件吗?
你是说客户要源程序?
用C或汇编编个小程序,甚至可以用notepad,按照一定规律将源程序的ASCII码替换成看不懂的ASCII码,但是程序的开头,保留一些原ASCII字符,看起来象真的。还有,就是头文件,处理适当的话,没有头文件,源程序是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