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的掉电保持是怎么做的?

楼主:
我将采集的数据按要求存入外置data flash。将“当前存到第几页”的page存到flash中的一个区域。从而在下次上电时判断存储位置。可是这种方法的弊端就是:每次存储数据都要在这个位置存一次page变量。flash的寿命顶多也就10万次。我的数据存储很频繁,这样用不了几个月就会坏掉了……

所以想改成掉电保持,只有判断到掉电,才存储page变量到flash。

对于掉电保持,各位是怎么判断的?从掉电操作到实现存储需要的时间够么?具体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各位意见分歧很严重嘛 ^_^
对于楼主的初衷而言,是因为担心FLASH10万次写寿命不能与设备寿命同步,不得已“想改成掉电保持,只有判断到掉电,才存储page变量到flash。”而采用这一个无可奈何的方案。我认为即便实施“掉电写FLASH”成功也未必能够治本!理由如下:(我假设你的设备采用电池供电。)
1、正如以上各位都讨论到的一个事实,FLASH的写入工作电压必须大于2.7V。假设CPU正常工作电压3.6V,掉电保护就必须在2.7V以上动作。也就是说系统软件必须转入由数据保存在RAM中变为保存在FLASH中。而此时CPU是否还继续运行?
对于CPU而言1.8V~2.7V完全可以很正常的工作,只是不能再写FLASH了。那么,数据往那里写?

2、启动掉电保护后,假设为2.9V启动,而此时系统继续运行。可写FLASH的电源环境空间不足0.2V。在这0.2V的电源空间中能以这种存储数据的工作模式维持多长时间?要知道当系统转换为频繁写FLASH的工作模式后,能耗将大幅度上升,由此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更加剧了电源电压的下降速度。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当掉电保护启动后,把存放在RAM中的数据写入FLASH后就什么也别做了,进入低功耗等待电源电压恢复。而此时由于系统功耗突然降到接近零功耗,电池就会恢复到掉电保护的启动电压以上!呵呵,试想系统将如何运行?如果软件不做特殊处理(不再理会电源的变化),势必进入两种工作状态的震荡,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将大打折扣。
假设这些你都处理好了,那么系统的电源适应范围就变得很窄,我想有点得不偿失。

3、即便当掉电保护启动后,电源下降到2.7V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系统仍在运行,但此时存储数据的工作模式和未改变前有什么区别?频繁写FLASH,10万次寿命也就苟延残喘的维持不了多久,到头来,其实什么也没解决。这掉电保护和聋子的耳朵又有多大的区别。

鉴于以上理由,我还是认为改用100万次写寿命的EEPROM做外部存储器,省去了许多麻烦,还完全不必担心电源变化带来的困扰。
对于许多串行EEPROM存储器芯片来说最低写电压和工作电压是一致的。否则你在处理电源电压变化上,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软件上进行分别处理的话,够你折腾了。

当然,你的设备根本就是市电整流稳压再提供系统能源的话,只是需要进行单纯的掉电保护,不妨采用这一电压监测的方案。不过如果是这样,那当初不应该选择430来做,选择51或PCI甚至ARM直接扩展并口的外部静态RAM或NVRAM岂不是更方便,成本更低(ARM例外)。

以上一隅之意见,供你参考。

网友:
实际上,时间可能足够,只是电源能量可能不够,要另外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
应该有电源检测的芯片和储能元件,如电容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作个大点的电容!!!!!
然后检测一级电源,当电源掉电后,就写FLASH

网友:
检测部分采用电阻分压检测输入电源电压,储能可以采用电解电容;如果要求时间更长,价格要求不太严格的话,可以考虑采用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我将采集的数据按要求存入外置data flash。将“当前存到第几页”的page存到flash中的一个区域。从而在下次上电时判断存储位置。可是这种方法的弊端就是:每次存储数据都要在这个位置存一次page变量。flash的寿命顶多也就10万次。我的数据存储很频繁,这样用不了几个月就会坏掉了……

所以想改成掉电保持,只有判断到掉电,才存储page变量到flash。

对于掉电保持,各位是怎么判断的?从掉电操作到实现存储需要的时间够么?具体如何实现呢?
建议不要在掉电存储上花工夫,将数据存放的外部存储器不用Flash ROM而改为EEPROM。即不用页擦出,也可以单字节操作。现在的产品已经有100万次寿命的了应该够用了,就是速度稍微慢点。
另外,如果你的存储量不大的话,还可以选用Xicor公司生产的X24xx系列串行非易失静态RAM。该产品可以到武汉力源的网站去看看。

网友:
各位意见分歧很严重嘛  ^_^

网友:
正在尝试用AD做

网友:
掉电保护我是这么做的:
1. 用单片机自己带的SVS检测,系统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一级供电处无论是电池还是电源,一般都要有很大的电容,二级给单片机供电的也有电容,因为430单片机的flash在低于2.7V以后执行写操作可能比较危险,而单片机自身的工作电压一般也不会超过3.6V,所以这个0.9V的空挡可以利用,只要你能顺利的检测到低电压,电容是可以保证让你对FLASH操作的。不过这个方法有个问题就是 1. SVS检测没有中断功能,它的中断是复位,一般采用查询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用复位的方式,毕竟它的复位和上电复位不同 2.SVS自身检测的电压有范围,可能会受到供电电压的限制。
2. 用简单的电阻三极管方式来做,采用中断,比较时时,但是缺点是功耗略大,不是很适合手持设备。
3. 用专用的电压检测芯片,最方便,可靠性最高,但是价格吗 。。。。。呵呵

不过用那种方法还是要看你的电路需要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极是

用FLASH做数据存储本来就不是上策,FLASH有其自身的不足。1. 块擦除 不适合平凡的数据存储
2. 电压偏高(特指430的)。

先不管那么多,再说掉电保护
其实用430来做也没有问题

检测电压,无非两种情况 1. 突然掉电 2. 供电体统电压不足

无论是以上那种情况,系统都应该不能工作在正常的情况下了,我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430作为核心的控制单元,供电的电压比较低,系统中其他的器件一般都不会低于3V的。而且单片机系统的供电有问题了,一般也就预示着其他的器件供电应该也有问题,即使才用独立供电的方法,单片机在低于2.7V以后,它的LCD驱动等等,都存在了问题,虽然它的程序可以执行,但是它的有些外围模块已经不能有效工作了,所以整个大的系统也可以认为在低电压情况下最好不建议工作了。

我认为单片机一旦检测到低电压,完成写FLASH以后,就可以睡觉了,但是有个条件是:无论是从新复位还是唤醒,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测检测电压,以免误操作。

网友:
怎么实现存完Flash后就让芯片停止工作呢?……

网友:
引用:

怎么实现存完Flash后就让芯片停止工作呢?……
存完Flash后,关闭所有中断允许,仅留重新恢复运行按钮中断(若有系统复位按钮除外)。进入LPM4。

网友:
“掉电”是指频繁断电,还是指电压不稳?
如果是频繁断电,哪怎么个频繁法?如果是电压瞬降,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压降到什么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