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没问题,一旦拔下JATG,程序不运行或运行错,急,急,急呀!

楼主:
我用的是 MSP430F135芯片,程序仿真一切正常,build后,可直接写道芯片去。一旦拔下JATG,程序不运行或运行错。我猜测是程序复位问题,即是程序没找到起始地址,或找错了。如何才能让它正常运行呢,急呀,  ,快过年了,还没有回家呢!!!帮忙!!!!

网友:
这颗没用过
但假如有程序宣告在sram的区块
我在AQ430有遇过 JTAG 下载后时可以正常工作
但值接上电却不能运作
原因是只有经过JTAG下载程序的时候
SRAM才有放机械码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不过我用的是449。原因是芯片复位脚悬空,空间干扰导致芯片随机复位。只需复位端上拉100K电阻。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过,我想你不会像我那样蠢。

网友:
一般应该是复位脚的问题。

网友:
从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这颗没用过
但假如有程序宣告在sram的区块
我在AQ430有遇过 JTAG 下载后时可以正常工作
但值接上电却不能运作
原因是只有经过JTAG下载程序的时候
SRAM才有放机械码
SRAM才有放机械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kanghv

引用:

有过类似经历,不过我用的是449。原因是芯片复位脚悬空,空间干扰导致芯片随机复位。只需复位端上拉100K电阻。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过,我想你不会像我那样蠢。
你还别说,这个错误还经常有人犯!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当时的解决方法是,重新上电,按一次复位键就好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复位电路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吧^_^

网友:
你真幸福啊,在我这里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服务的!

网友:
引用:

今天厂家来人了,给我带来 3V 的液晶。
一切OK!

3V和5V液晶的模具都是一样的,只是灌装的液体有电压区别。
这个很正常的嘛,我们公司的液晶从3.3V调到3V,然后又调到2.5V,还作过细微的调整呢。

网友:
是呀,mmtcyq你是做什么的?

我的供应商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