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29):
关于硬件乘法器的问题
我使用的MSP430F1611中带有硬件乘法器,如果在不同的中断中使用乘法器,则有可能产生冲突导致死机,请问版主有无好方法解决。
法器
硬件

网友A:
使用硬件乘法器以前关闭总中断,
乘法完成后开启总中断

网友:
如果硬件乘法器使用的频率很高时,开关中断的频率也就很高,就会影响其它中断的响应。

网友B:
硬件乘法器的运算效率是很高的,不会占用很多CPU的时间。
别的中断在硬件乘法器使用的时候可以挂起,等运算完了再根据优先级处理悬挂的中断,
一般来说,悬挂的中断只会被自己的新中断所更新。
如果你既要做乘法又要做中断,那么要保证乘法的正确性可能很困难。

网友C:
我想问一下硬件乘法器与CPU内核之间是通过什么总线连接,资料上没说。我发现如果使用硬件乘法器频率过高也会影响其他中断,比如我只在主循环中使用硬件乘法器,但使用硬件乘法器的频率很高,也会影响其他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