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模拟串口和图形液晶

楼主:
大家好,我在设计关于430方案时,遇到了点资源使用问题。想请问各路高手(司马长风请来啊):
1.使用TIME_A模拟串口最高能达到9600的波特率吗?我看了例程倒是可行,但不知能否在这个速率下胜任长时间大流量的通信任务?
2.4270只有一个TIME_A,我如用它的其中一组比较/捕获模块实现模拟串口,那么我是否还可以用它的定时计数器实现其它外围部分的时分秒控制?如不能,是否就要接外部时钟了(唉,我确实很不想这么做 请各位高手及成功人士赐教!

网友:
软件串口是不可靠的,双向通讯数据量稍大就会出错

RTC倒是没问题

液晶。。。这个最好还是先研究一下原理,再就是下载精华区里的12864液晶驱动程序作为参考

网友:
顶一下楼上

网友:
多谢多谢。关于串口通信问题,我只是需要用tima-a其中一组比较/捕获模块实现模拟串口,它是半双工的,仅需要它将数据送给PC,所以基本上是单向的。而且速率也可以降低一些,如4800,2400,1200等,不知这样可靠性是否会好一些?
 其他两个问题已经有点想法了,谢谢!
 另,司马兄如果你看到了这次回复,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xiaofenglin777@163.com。目前整体设计中,都是我一人做啊,我还小,实在没底,希望能提点意见。

网友:
为什么都不利我呢?

网友:
降低波特率 性能应该会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多谢多谢。关于串口通信问题,我只是需要用tima-a其中一组比较/捕获模块实现模拟串口,它是半双工的,仅需要它将数据送给PC,所以基本上是单向的。而且速率也可以降低一些,如4800,2400,1200等,不知这样可靠性是否会好一些?
 其他两个问题已经有点想法了,谢谢!
 另,司马兄如果你看到了这次回复,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xiaofenglin777@163.com。目前整体设计中,都是我一人做啊,我还小,实在没底,希望能提点意见。

如果是单向的下位机往上传,只要把程序写好,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