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在DCOCTL=0XEO;
BCSCTL1=0X00;
BCSCTL2=0X00;
下,延时10ns怎么写呢?C下怎么看指令周期呢?

网友:
430的指令周期最短也要125ns,这个10ns没法搞吧

网友:
10ns???汗...
一个nop指令都要125ns了

要看指令周期可以在下载后view-->register-->cpu register-->cycle counter查看

网友:
请问:谁用过LCM的控制器ST7920,8bit并行时序要求延时10ns,各位都是怎么做的?
搞过7920的狭们能否讨论一下
DCOCTL和BCSCTL1是关系呢,设置了这两个reg后,到底按DCOCTL的频率还是按BCSCTL1呢,请大狭解疑

网友:
DCO的频率是由DCOCTL和BCSCTL1共同确定的。
没搞过ST7920,不过一般来说这个10ns的延时指的是最小要延时10ns,延时时间的上限一般是宽松的或者是无上限的。只是根据经验随便说说,我连7920的资料也很久没看过了,说得不对别怪我,呵呵

网友:
那设置DCOCTL=0XEO;BCSCTL1=0X00;后有两个频率(查书),1124K和2065K,不知道应该按哪个频率

网友:
记忆中的时间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的观点是
在我的记忆中,和外部并行讯的时间是ms 或是 us的时间间隔。你说的10ns数据太快,可能指的是芯片内部的数据工作时间。
片外和片内的工作时间是两或事,外部是靠外部操作实现,内部是硬件自动完成,制造的时候已经设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