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版本是IAR3.10A编译问题

楼主(2006-03-30):
【求助】我的版本是IAR3.10A编译问题
师兄们用时改了头文件或者别的什么文件内容就能编译通过,我卸了重装了一次,编译通过不了,如果哪位大侠也遇到如此情况,万请帮帮忙!!
大侠

网友A:
修改了系统原带的头文件或其他什么系统文件后又重装了系统,原来修改的文件就可能被更新了。再编译需要修改的头文件或其他什么系统文件支持的程序当然无法通过编译。
这种情况只能把原修改的文件备份重新恢复到系统中或再修改这些文件才行,其它别无办法。

网友B: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4]
无论怎么编译都出现这种情况,实在头疼!!

网友C:
最直接快速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你的师兄们挂个电话过去,询问一下他们是如何修改的。

网友D:
引用: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4]
无论怎么编译都出现这种情况,实在头疼!!
我第一次装IAR 3.2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我当时猜想是安装时当提示输入license时把#号后面的内容也一起paste进去。后来重装了一次,输入license时只paste#号和前面的内容,就没有问题了。但我不能确定这是否真的是license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换个版本的IAR嘛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破解版的话,估计你的破解文件没有把原来里面的文件覆盖掉,你要把那些文件拷贝到指定文件夹中覆盖原来的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