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好:我想请教一下:430f135自动复位时,如何保留内存不被初始化

楼主:
各位好:我想请教一下:430f135自动复位时,如何保留内存不被初始化

网友:
带电复位时,电源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之内,只要你不故意清除,通用RAM中(不是片内外设的RAM映射)的信息本来就还在“那里”,如果你的“内存”是指通用RAM的话。

网友:
将变量定义成非初始化吧 _no_init

网友:
问楼上的:
我一般是用外存来保存系统中需要掉电保护的参数(感觉FLASH不可靠,有时候会丢),也用过_no_init变量
我想问:能不能用_no_init 来保存我系统中需要掉电保护的参数?

网友:
引用:

将变量定义成非初始化吧 _no_init
_no_init是什么变量,为什么不会被初始化,我以前在弄C程序没有见过这个类型的
请问这是430单片机的程序中特有的变量类型吗

而且刚才试拉一下,调不通,说没有对这种变量定义
难道是自己定义的变量

网友:
引用:

_no_init是什么变量,为什么不会被初始化,我以前在弄C程序没有见过这个类型的
请问这是430单片机的程序中特有的变量类型吗

而且刚才试拉一下,调不通,说没有对这种变量定义
难道是自己定义的变量
_no_init是编译伪指令,表示上RESET始化时,被其限定的变量不被初始化

网友:
请问用汇编该怎样定义

网友:
用汇编,就不用定义

网友:
引用:

用汇编,就不用定义
没用过汇编,但想问问,为什么汇编不用定义?是不是汇编中 默认的就是 no_init 格式?

网友:
430的硬件设计中没有复位清内存的功能

网友:
那为何C要用no_init?
假定一个变量 i ,是不是带电复位后,他指向的RAM地址变了?所以导致 i 的值也变化

网友:
C和汇编不同吧?
汇编环境是用户完全可见和完全控制的(透明性)。
而C环境就不太一样了,用_no_init时,也许在C特有的附加程序代码中,就不再对限定的RAM进行特意的清除操作?

网友:
在c里面调用ON_INIT变量好象应该修改对应的*.xcl文件,
比如说你要用到20个NO_Init变量-Z(DATA)NO_INIT=0200-0214
这是1。26版本这么做的,高版本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将变量定义成非初始化吧 _no_init
请问斑竹,变量定义成no_init之后,为什么我在程序里面不能修改它的值?还是读取的时候和普通变量有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