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能输出20MHz左右的频率吗

楼主:
看到449的FLL+设置的频率可以到40多MHz, 现在需要输出20MHz左右的时钟给其他设备, 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是试验过呀

网友:
到目前为止,449的最高晶振频率只有8MHz

网友:
如果我不用这个时钟做系统时钟仅仅是为了输出能实现吗,或者我用32768Hz做时钟,FLL+产生20MHz的时钟仅仅是输出,这样能行吗,会不会损坏芯片呢

网友:
系统主时钟频率最高只能到8MHz

网友:
引用:

如果我不用这个时钟做系统时钟仅仅是为了输出能实现吗,或者我用32768Hz做时钟,FLL+产生20MHz的时钟仅仅是输出,这样能行吗,会不会损坏芯片呢
这样是可以的,在F4xx系列中使用外部晶振做系统时钟(ACLK、SMCLK、MCLK),同时可以使用FLL+对ACLK/SMCLK/MCLK进行倍频(设置SCFQCTL寄存器中的N值,可改变倍频系数)。
系统默认的N值为32倍ACLK。

网友:
2xx可以到达16M^_^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430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