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表面加密方法

楼主:
本人做硬件开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开发完了硬件以后,现在批量生产一批产品。为了保密,想对芯片表面的字做处理。最好能将其弄没。磨的方法不错。但是太多了,生产起来不太方便,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有专门磨芯片的机器,我今天中午就看人使了,又快又好
要不就自己造个,很简单的
要是还想打标记的话,问上海交大 的陈进,他知道一家专门从事芯片
造型的高科技建筑公司,想当年DSP都搞定了,应该不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有专门磨芯片的机器,我今天中午就看人使了,又快又好
要不就自己造个,很简单的
要是还想打标记的话,问上海交大 的陈进,他知道一家专门从事芯片
造型的高科技建筑公司,想当年DSP都搞定了,应该不成问题的
顶,讲的太精彩了,打磨标记时陈进好像是雇的民工,要不楼主也去雇点廉价劳动力来。

网友:
引用:

有专门磨芯片的机器,我今天中午就看人使了,又快又好
要不就自己造个,很简单的
要是还想打标记的话,问上海交大 的陈进,他知道一家专门从事芯片
造型的高科技建筑公司,想当年DSP都搞定了,应该不成问题的
这兄弟台幽默了!
那个姓陈德真把中国科技的连丢光了,还好有人举报啊!

网友:
引用:

本人做硬件开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开发完了硬件以后,现在批量生产一批产品。为了保密,想对芯片表面的字做处理。最好能将其弄没。磨的方法不错。但是太多了,生产起来不太方便,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交流一下。谢谢
没有这个必要吧,有点专业知识的人看看封装和结构就能踩出来使用那个芯片的,
打磨完后的芯片让人看着也不舒服,在看看进口的设备里有打磨的芯片吗?软件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将ADC表面的字打磨掉,结果,很影响性能!

网友:
太夸张了吧

引用:

我试过将ADC表面的字打磨掉,结果,很影响性能!

难道你的ADC用到表面的塑料做模数转换,哈哈

网友:
真的有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讨论】ADC

ADC & DAC 性能会受到机械应力的影响!
最好在系统校准前打磨!

网友:
引用:

ADC & DAC 性能会受到机械应力的影响!
最好在系统校准前打磨!
有道理!ADC/DAC内部是使用电阻网络的,机械应力会对其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没有这个必要吧,有点专业知识的人看看封装和结构就能踩出来使用那个芯片的,
打磨完后的芯片让人看着也不舒服,在看看进口的设备里有打磨的芯片吗?软件加密就可以了。
强烈赞同仁兄的观点!在硬件上抹去标记的做法实在不可取。对有心人来说,通用芯片使用逻辑分析仪就可以十分轻松地测出芯片功能能并得到其真值表来。对CPU从封装上和主要引脚的连接就能八九不离十的猜到使用什么类别和型号系列。
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使用裸片做成厚模电路或使用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