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蜂鸣器发热

楼主(2006-03-31):
【求助】蜂鸣器发热
我用TimerA的TA1控制蜂鸣器,但是发热很厉害。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TA1输出脚保持在了某个电位?
原因
蜂鸣器

网友A:
无源蜂鸣器必须用脉冲来驱动,不让它发音的时候就不要在它的两极加上电压,否则、、、

网友B:
引用:
无源蜂鸣器必须用脉冲来驱动,不让它发音的时候就不要在它的两极加上电压,否则、、、
我看了你的产品,为你的韧性感到敬佩,想买你一套实验板,算是做兄弟对你的支持啊!因为小弟也在创业过程中深有体会阿!我的qq:26874146

网友C:
一般控制无源蜂鸣器有什么OUTMOD ?

网友D:
引用:
一般控制无源蜂鸣器有什么OUTMOD ?
可以使用PWM输出到无源蜂鸣器。至于什么输出模式、音频的占空比多少、音高还是音低、连续还是断续等等,就取决于你想让蜂鸣器如何鸣叫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