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库门摇控器上的LSD2262 芯片坏了...

楼主(2005-10-04):
我的车库门摇控器上的LSD2262 芯片坏了...
请问贵网站的LSD2262 芯片能替换上去吗..!!!直接取下焊上就能用吗!!!先谢谢!!!我是菜鸟
芯片
车库门

网友A:
应该可以,买的时候您可以对比一下标识和封装

网友B(2006-03-23):
LSD2262?是什么元件?是不是把TI的logo打掉换的LSD的名字?好陌生的名字^_^

网友C:
18脚 遥控编码IC 与 PT2262 兼容。
现在这种IC很多国内公司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