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RS232协议是怎样的?

楼主:
本人打算搞一个读卡器项目,看了很多232芯片的介绍,不过都是有关芯片使用的,没有介绍232,MAX232有RXD和TXD脚,我如何发送和接收啊?用51好像比较方便,不过用MSP430好像就要程序模拟,我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帮忙。

网友:
RS232应该是串口的电平以及信号线的定义标准吧。MSP430里面用MAX232主要是起到电平转换和提高驱动能力的。MSP430收发数据只要定义好波特率等串口参数,就可以在串口的中断处理里面对串口buffer读写数据来达到和其他硬件的通讯。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说的不对的地方勿笑^-^。
interrupt[UART0TX_VECTOR] void uart_rt(void)
{
_DINT();
TXBUF0 = c;
while((UTCTL0&0x01)==0);
_EINT();
}
interrupt[UART0RX_VECTOR] void uart_rx(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_DINT();
data = RXBUF0;
_EINT();
}

网友:
谢谢了,不过我还想知道有关协议的部分。比如说发送一次多少位,第一位是什么,有没有地址位,或者有没有校验位?

网友:
这个你得看资料,不光是“送一次多少位,第一位是什么,有没有地址位,或者有没有校验位”,还有其它设置。

网友:
引用:

这个你得看资料,不光是“送一次多少位,第一位是什么,有没有地址位,或者有没有校验位”,还有其它设置。
想找RS232的协议的,没有找到。看到一些芯片的资料,大部分都没有讲这些,所以就问一下大家了

网友:
随便找本有关串行通信的书都有啦
即使是51单片机的书,讲到串口部分也会对这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
串口的参数设置看MSP430的芯片资料,一般只要设置好了多少为数据位,多少位停止位和波特率,两边一致,那么你所关心的只是写数据到buffer就可以了,其他的芯片就可以帮你完成了。除非你想用I/O口模拟串口通讯。

网友:
引用:

串口的参数设置看MSP430的芯片资料,一般只要设置好了多少为数据位,多少位停止位和波特率,两边一致,那么你所关心的只是写数据到buffer就可以了,其他的芯片就可以帮你完成了。除非你想用I/O口模拟串口通讯。
了解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