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程序调用中的冲突问题.

楼主(2006-04-05):
关于子程序调用中的冲突问题.
我的程序里面有一个32位除16位的除法子程序,主程序和中断程序里面都调用了这个除法子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的主程序正在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恰好中断了,中断程序使用了这个子程序,也改变了出发子程序里通用寄存器的值,这样当中断返回的时候,主程序继续执行这个除法子程序,计算的值就会错误了.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另:我的除法子程序功能是,R13\R12除以R11,结果放到R14中.就是魏老师书上提供的例程.
计算
通用
寄存器
子程序
主程序

网友A:
可以考虑在调用子程序的前,先关中断,在程序返回后在开中断

网友B:
哦,这倒是一个办法.
不过这样做我要先考察一下中断响应的问题.

网友C:
我在主程序里对要保护的这段程序前后加上DINT和EINT也就是在这段程序运行的时候关中断,完了再开中断。
那如果当这段程序正在运行的时候中断来了,因为关了中断所以不进中断程序。但当这段程序运行完了开了中断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进之前的中断。
还是因为关了中断,这个中断就不被响应了???
望高手赐教。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无法解决,有的地方是不能随便开关中断。能否在这样的汇编子中的开始把R4~R15都压入栈区,在程序结束时出栈。

网友E:
在主程序中,当你关中断的时候,产生了中断,会自动排堆,开中断的时候按优先级别响应.
注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开中断可能会产生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