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 ...

楼主(2006-04-10):
【求助】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math.h"在线等~~~
程序在编译过程中出现错误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math.h"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改呢???
在线等答案*^6^*
原因
source
error
在线

网友:
你是用的4K限制版吗?

网友A:
什么4K限制版??不好意思我刚学

网友B:
引用:
什么4K限制版??不好意思我刚学
C语言有4K代码限制,也就是你的编译器只允许编程大概到4K多左右,往上在编程会提示溢出等错误了。若使用汇编则没有代码限制,可以放心去编程。

网友C:
我用的1611是10K的RAM,不能用C编吗???有点晕了

网友D:
引用:
你是用的4K限制版吗?
还有别的版本的吗?

网友E:
好像以前的4K版本不能用math.h这个文件

网友F:
555555555555.那到哪能下载新版本呢???这个问题弄的太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