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晶振工作不正常,第一次不起振,然后用烙铁点了一下,工作正常了一会,然后又不振了,再用烙铁点一下,又能正常工作,挂上仿真器,只能正常工作一会,如此反复。。。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先谢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发现是手工焊接质量问题(焊接不可靠及板子的清洁度)。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其他脚没有焊好,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市场上劣质晶振很多,也许不幸你遇到了。

网友:
有同感,我也碰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那是因为我的指令写错了,看看程序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
可能是没连好

网友:
引用: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那是因为我的指令写错了,看看程序是否正确无误.
程序写错,一般会写在那里?
除了BSCTL1和BSCTL2两个积存器还要设置什么吗,感觉不用吧
请教!

网友:
引用:

程序写错,一般会写在那里?
除了BSCTL1和BSCTL2两个积存器还要设置什么吗,感觉不用吧
请教!
用的是什么芯片?用手触摸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用的是什么芯片?用手触摸如何呢?
放在普通日光灯镇流器附近,有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用的是什么芯片?用手触摸如何呢?
偶尔用手摸你下,晶振会起振,但大多数时候是不起作用。

网友:
那是否用焊烙铁去接触每次都能成功?温度影响?还是匹配电容呢?

网友:
我用的是低频(40K)的,就没有接匹配电容。

网友:
40k?

or 32768Hz ?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特别在手工焊接的时候容易出现,更换mcu后基本解决(我用的32768晶体都是4脚封装德,质量价格优),所以我认为是焊接质量、焊接温度及静电引起mcu的问题,而且在批量生产(smt焊接)的时候基本没出现。

1。选择优质晶体。
2。控制焊接质量和焊接次数及时间。
3。出现问题先换晶体,在环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