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请教

楼主:
我现在用430单片机做一个湿度传感器,电压信号通过一个运放跟随直接接到AD转换脚,调试发现采进来得电压根本不对而且不稳,比如输入在1.8v左右波动,上一个采样信号读到为1.6V 下一个很可能就是2.0V 很不稳,就算采十次取平均值也很不准确。我想是不是因为输入电压波动太大导致的,请求知情人指点(查过电路连接,没有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
很想帮你但我也是菜鸟,刚学不久啊!

网友:
检查以下原因.
1. ADC端口采样电压,是否波动很大,是否有干扰?
2. 程序设计是否采样速率过低?有无程序占或延时占用AD程序.
3. 如果是带10位AD的MSP430单片机,只能精确到0.01V.

网友:
AD端口电压是不停波动,但波动范围不大,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使把准确的值采进来
是不是要提高AD采样的速率

网友:
用的是什么湿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这样的话要看看输出阻抗吧,有些可能要加一个缓冲器。不过有数字的湿度传感器

网友:
借地问一下:430能采样负电压吗?

网友:
你测量一下“跟随”前后的电压,是不是都波动。如果入运放之前信号电压稳定,而运放之后不稳定,那么检查msp430的电源噪声是不是太大;如果前后都波动较大,同时检查湿度传感器和MSP430的电源。能否讲讲用的什么型号的湿度传感器?

网友:
HM1500,现在多并了一个电容,好像波动不明显了

网友:
HM1500是电容型湿度传感器,你的解决方案有问题。
并电容会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