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 2K RAM够用吗?

楼主:
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请问我在设置全局变量时最好不要超过多少个字节?

如果出现RAM不够用,对于430来说是怎么处理的呢?系统自动重启吗?

网友:
RAM不能超过 2K-STACK大小。
如果变量过多,RAM区不够用,编译时会提示错误。

网友:
谢谢!
请问“2K-STACK”,是什么意思?
你说“如果变量过多,RAM区不够用,编译时会提示错误。”,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在编译时没有出现RAM不够用的错误,那么在系统运行时就不会出现RAM不够用,对吗?

网友:
是的,就是出去堆栈的大小,就是剩余的RAM大小。
只要编译通过当然就OK了。

网友:
2K足够了

网友:
在哪看知道堆栈的大小,我都是用默认值,也不知道是多大?
另外,我觉得 编译通过不能保证运行时堆栈溢出,还是需要自己来把握函数嵌套深度,以免造成堆栈溢出。

网友:
我的149的RAM全局变量已经用了1K多了,加上函数中的其他变量大概快到2K了,好象运行着还会自动重启,郁闷中

网友:
每次烧程序的时候 ram的内容清 0 吗??

网友:
51的256个字节,少吗?人家也运行了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