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双电源设计

楼主:
我做的双电源设计
锂电池3.6V---二极管-------MSP430 ××CC DVCC
纽扣电池3V------二极管------msp430 ××CC 用作外部电池断电以后 RAM 数据保持
不知是否可行,还有就是不知道二极管再导通后的功耗多大
请教楼住 有没有成熟的双电源设计方法,怎样设计才能保证最低的功耗,在用外部电池供电时需不需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
在线等待 急急急
如果不用外部存储器 24C02 只靠纽扣电池保持数据,是否可靠

网友:
请教楼主 在线等待
有没有成熟的双电源供电的低功耗外部电路设计方案?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加1个二极管
电池3.6V 二极管》电池3.0V 》单片机
注意3.6V不要直接给单片机

网友:
用一个二极管的话,会不会造成外部锂电池对纽扣电池加电造成纽扣电池损坏,还有用三极管的话会不会增加功耗。

网友:
楼主怎么不理我 ,楼主我急着呢。

网友:
纽扣电池有可充电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3.6V经过一个二极管,电压已经3.9V左右了,不会对3.0V的纽扣电池造成影响的

网友:
如果,你用不可充电的纽扣电池,你就加两个二极管吧!纽扣电池用硅管可以减少压降,这样3.6V电池的二极管输出和纽扣电池的二极管输出都给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
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双电源供电电路,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不就是你自己吗?
呵呵,开个玩笑。
象你描述的双电源实现起来不复杂,主要有两点要注意:
1、不要直接将锂电池与MSP430电源相接,应该经过LDO。
2、锂电池供电线路与纽扣电池供电线路分别经过肖特基二极管向430供电,要选反向漏电流小的二极管。
最好用430的SVS进行供电电压监视,并有低压报警显示和(或)指示。为了省电,SVS不要经常开启,适当拉大检测周期。

网友:
最好用场效应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 单片机端口最高承受多高的电压? 3.7V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 单片机端口最高承受多高的电压? 3.7V不行吗?

同问。
为什么不建议直接将锂电池与MSP430电源相接,而是应该经过LDO呢?
LDO功耗至少也是0.5uA吧。这个功耗比起430LPM3或4的电流来说。已经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