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11的遗憾

楼主:
我搞了一片,很好的东西,只是不能超频。给16M的时钟立即死悄悄了。
149给16M的时钟,跑得非常的好。就是内存小了才2K

网友:
是否真得。。。149可以跑16M

网友:
是啊
149可以跑到16M

网友:
149能超到16M,I/O口及电源能承受5V的电压,看来其性能超出手册许多

网友:
EW430 V2.21B或者V3.10

各位大侠,哪儿能下载EW430 V2.21B或者V3.10的破解版,我现在手上有msp430f1611的片子,以前的软件无法用了.我等着急用,谢谢各位.cqcgb@sina100.com

网友:
第一次听说149给16M的时钟,真得没问题吗?

网友:
偶对在16M,3.0V下运行的稳定性表示怀疑!!!

网友:
厉害啊,我用过MSP-430FE427N感觉也行

网友:
厉害呀!!!
要出来的MSP430F2X系列的,可以正常16M!

网友:
请问楼上的诸位高手:

超频怎么超法?

是设置DCO模块么?

网友:
也想知道,顶一下

引用:

请问楼上的诸位高手:

超频怎么超法?

是设置DCO模块么?

网友:
应该是在XT2上直接8M以上的晶振,如果要超16M ,就接个16M的晶振

网友:
引用:

149能超到16M,I/O口及电源能承受5V的电压,看来其性能超出手册许多
你吃两碗可以走,你吃四碗当然也可以走。不过吃饭最好别吃得太饱,老师没教过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