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11):
求助!
我的IAR怎么不能编译呀?我用的是V3.10A

网友A:
问题好象不止一处!仔细说一下!

网友B:
我新装的IAR EW430 3.10A,编译时始终不能成功,所以不能调试.我发现在我的工程里我的源文件后面有一个红色的小X,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源文件后面有一个红色的小X”应该是你在该行设置了一个运行断点的标志,这不影响编译。
“编译时始终不能成功”在编译后你应该仔细阅读“Messages”窗口中的“Build”页面中编译和链接过程中错误信息内容,看问题是什么。
具体可以在每一个语法错误信息行上双击,即可定位到源程序发生错误的程序行(有语法错误或警告信息的程序行应该是标志一个红色的“√”),有针对性的排错逐一解决。只有把程序中的所有语法错误都排除了,编译才能通过。

网友D:
说的很对,顶了!